楼主(2006-05-16):
我厂用事故发电机额定功率为260KW,如何计算用电最大功率或是最大功效,不会是260KW吧!

网友A:
应该还再要乘以功率,之后才是用电最大功率吧.

网友A:
应该还再要乘以功率因素,之后才是用电最大功率吧.

网友B:
260kw是最大的满负荷功率,其实80%的视在功率.

网友C:
同意3楼的
·       我想自己制造一个(低音炮音响)请教高手教点实用的技术/谢!我在广东东莞

网友D:
260kVA是视在功率再乘以0.85的功率因素就是它的输出功率了!如果没有计算错误您的发电机的额定电流应该为368A左右吧?

网友E(2006-06-28):
如果你是260KW,那就是有功功率是这么多,如果你是260KVA那是视频功率,应该乘于功率因素.才是有功功率.

网友F:
应该乘上0.85的功率因数,最大有功功率208千瓦

网友G(2007-03-15):
额定功率260KW就是最大的功率了,不过发电机发出的电是不稳定的,一般的用电设备使用的话,最好在80%左右,要不柴油机受不了。

网友H(2008-03-14):
395.49741405536963-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