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6):
为什么我在装SIMATIC STEP7 V5。2 incl.sp2 chinese这个软件的时候叫我重起计算机,我重起后问题仍然成在,是不是要在注册表的什么 ?/请教高手??/

网友A:
为什么总是回答相同的问题,就不会使用论坛搜索功能搜索一下答案?
打开注册表
找到HE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下的PendingFileRemameOpeaations键,查看该键,将该键所指向的目录文件删除,然后删除该键,不要重新启动,继续你的软件安装。

网友B:
太感谢楼上这位高人了,这个问题一直捆饶了我好几天了,还好被我找到你,真是雪中送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