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会做这种题

楼主(2006-05-16):
大家好,我是一个学生有一道题想请教一下各位高手:
1.画出变频器外部运行接线图.
2.参数设定

网友A:
1.画出变频器外部运行接线图.-------------这个好办
2.参数设定--------这个就。。。
不太了解你的变频器,和机械特性要求怎么调呀

把问题说详细一点

网友B:
真是到了毕业的时候了,到处都是毕业设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是到了毕业的时候了,到处都是毕业设计;
是啊!想起了当初为了论文,而在网吧里忙来忙去的样子.那可是上学时唯一一次去网吧不是为了玩.

网友D:
这个很简单,你只需要拿一本变频器的使用手册就可完成你的作业,参数的设定还需要根据你的负载要求确定参数值。有些还须要在运行中不断调整。

网友E:
现在的学生真懒

网友F:
我是菜鸟,刚接触变频,我有三菱FR-A500使用手册,但那部分是变频器外部运行接线图使用手册是怎么称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