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本人是 学自动控制的 没学过vb,   vb还是临时学了点  才入门   学校要求用vb 做界面在电脑上控制 plc 和读取plc数据  就通过一根RS232的线连接 电脑和 plc..  现在就是通信方面还不是很懂,,    那位高手能够 指点一下    或者有这方面的小程序 发给我  让我自己来慢慢消化  也可以
     谢谢了 本人qq 282328990
                     email:  dickpigzhu@163.com

网友A:
用以下代码好象可以与PLC可以通信到,你试试,一起探讨吧: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1
   MSComm1.Settings = "9600,N,8,1"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Dim Rdstr$
   MSComm1.PortOpen = True
   MSComm1.InputLen = 0

   '(2)读取1#站PLC数据寄存器DO的内容
   '指令序列代码格式为:ENQ 01 FF WR 0D000 01 CR LF
   SendCom$ = Chr(5) + "01FFWRD6040001" + Chr(13) + Chr(10)
   MSComm1.Output = SendCom '向PLC發出讀取D0數據命令字符串
   Debug.Print SendCom$
   Do While (i < 5000)
       i = i + 1
   Loop
   DoEvents
   Rdstr$ = 0
   Debug.Print "1:" & Rdstr
   Rdstr$ = MSComm1.Input  '接收PLC發回數據
   Debug.Print "2:" & Rdstr
   rvd$ = Mid(Rdstr, 1, 5)
   Debug.Print "3:" & rvd$
   If rvd = Chr(2) + "01FF" Then '是否接收到
      ACKStr$ = Chr(6) + "01FF"
      MSComm1.Output = ACKStr
      Rdstr = Val("&H" + Trim(Mid(Rdstr, 6, 4))) '取出D0數據
      Label1.Caption = Rdstr
      MsgBox "读取正确", 16
   Else
      MsgBox "读取错误!", 16
   End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Sub

网友B:
关键是和什么PLC通讯。什么方式通讯。

网友A:
通信方式和PLC型号
用com1直接与PLC连接,PLC为FX2N(C),请问应该如何设置?

网友B:
9600 E 7 1
FX编程口通讯方式是如上面的设置.

网友A:
谢谢楼上的流客,已经可以读出值了,另外我在你的网站上下了编程端口软件,用得不错,想跟你买源代码,给你163发了Email了,有空联系.xiaofan-163@163.com

网友B:
看到邮件,已经给你回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