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密码,有用吗?

楼主(2006-05-17):
昨天我去修一台机,是用的FX2N-48MR的PLC。机器故障原因就是开不了机。不能启动。我接上PLC,但是有密码,解密后下载程序,程序不大,只有二百三十步。只见程序 里面设置了一个自动停机的计数器,开机250次后,机器自动关机。而复位就做在启动上面的。这个程序设计员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假如他还在这公司做,那么他会复位重启,假如他离开这里后,这公司要请他回来处理,那是要收费的。这个程序我没有改,就给复位算了。机器运行正常。
但是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机器设密码到底有没有用?机器加装停机程序又有没有用?这些对外行人来说可能是不得了事了,但是对高手来说形同虚设。
所以我这次深有感受,我觉得还是算了吧,好好的把机器搞好,免得别人在背后骂你。我再也不想给机器加密和做停机装置了。不知道各位有何感想?请说出来好吗?

网友A:
有些事情也是没有办法的,用户不按照合同付款,只能使用加密等手段迫使用户按合同付款,这与整个行业的用户素质有待提高有关。

网友B:
没用啊,你做了加密,用户会找别人解密,而且以这个为理由更不给你钱了!

网友C:
现在广州那边有很多三菱可编程的加密狗,常规的解密软件是解不了的!我正在找,不知哪位能提供呀,谢谢

网友D:
我见过三菱的加密产品,从质感来看是原装的,一个是锁一个是开锁,象FX-EEPROM形状的卡状东西。型号很怪记不住了,把锁插入PLC,然后通电,此时PLC的通讯口失效,根本无法通讯。把开锁卡插进去通电后,通讯口又正常了。估计这种方法加密效果就非同一般了。

网友E:
加密只能防止操作员乱改程序,对保密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见过三菱的加密产品,从质感来看是原装的,一个是锁一个是开锁,象FX-EEPROM形状的卡状东西。型号很怪记不住了,把锁插入PLC,然后通电,此时PLC的通讯口失效,根本无法通讯。把开锁卡插进去通电后,通讯口又正常了。估计这种方法加密效果就非同一般了。
三凌的加密没什么意思,解起来太简单。没有通讯口可以用附卡,一样的。

楼主:
用手编只有输入八个“SP”就没了

网友G:
设密码就是怕新人乱动啊~别的用途基本没有用

网友H:
双支持,只是个人的目的不同而异。
——————————————————
左手四只SP,右手四只SP,怀里抱着个空密码

网友I(2007-02-04):
怎么解啊,请告诉我一下,我们厂机器以前就有过这种事,每次都要出钱才肯解

网友I:
怎么才能解啊,我们厂的机器就有过这种问题,每次都要出钱才肯解,请告诉小弟一下fongxingtian@126.com

网友J:
怎么解啊?我也不会解PLC密码油箱:hanaijun31@163.com

网友K:
我也经常遇到密码问题,但是我没有解密软件,解不了也修不了.
困惑啊 有解密软件的工友能不能给发个啊
wjglxl@163.com

网友L:
制作了加密盒 用途关闭FX2N 通讯口 笔记本和手编不能和PLC通讯
解密盒 用途恢复FX2N 通讯口 笔记本和手编不能和PLC通讯 24小时后自动关闭
死机盒 马上使PLC的CPU不断报错 笔记本和手编不能和PLC通讯 无法恢复

网友M:
强烈反对加密,其实程序员的程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可能还有优化的余地的,说不定共享之后,还能有所提高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嘛.如果加密令程序私有,说不定对自己也是一种损失,当局者迷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