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6-05-17):
各位师傅好:小弟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厂用的是台达AFD-A系列的11KW的变频器,电机是7.5KW,负载也不是很大。问题是这样的:开机当频率达到40几的时就停了,面板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显示,也没有故障代码显示。最后想个办法,分段启动就没什么事。结果用了几天后不行了,面板上什么也没有显示,机也开不了。请各位师傅给指点哈!谢谢!!!!

网友A:
不知道
来看看

网友B:
难题,可能是软件问题,找代理商解决一下。

网友C:
面板没显示的话肯定变频器要维修了;
只要通电变频器就应该有显示呀;

网友D:
仔细检查电路板供电源变压器

网友E:
可能是电源侧有问题

网友F(2006-06-18):
电源故障,稍查一下就会发现

网友G(2006-08-01):
我想也是电源问题,看看有没有松动的地方。

楼主:
各位师傅好:问题 已经解决了,是辅助电源的问题,在谢谢个位师傅。

网友H:
大马拉小车,不可取.看你是什么负载?从新改变参数设置.看看可以吗

网友I:
解决了就好,连显示都没了,就查电源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