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来求助~~~

楼主(2006-05-17):
我是大四要毕业的学生,毕业设计是用西门子Win cc设计水厂检测系统开发的仿真
在这里面要实现一些工艺参数趋势或变化率(例如浊度、流量、水池液位、PH值等参数)
我是初学这个软件,用深入浅出这本书,书里讲的都比较简单的
想请教懂Win cc的人来问下,那些参数,所用的变量,都用的是多少进制的数啊?
有谁知道,请联系我QQ:26248019
或者后面跟贴告诉我,拜托了~~
小妹先在此谢谢了~~~~

网友A:
作仿真,那是用wincc的内部变量做吗?如果是的话,对于那些参数所用的变量用多少进制的数就无所谓了,当然一般用32位浮点数,你用16位或者8位也可以(好像没什么人用8位的)

网友B:
使用什么进制的数似乎不是wincc的问题了,流量等都需要根据现场仪表的量程来设定的。

楼主:
我只是做毕业设计的,具体就用不了那么多了
毕竟我是为了毕业设计才学了这个软件的,所以所知的太少

我是想问,每个要变化的值都各自设个内部变量,还是总共设一个就够了?
还有,比如滤池系统中,有5组滤池,每一组的浊度和液位都不是一样的,这要设一个变量,还是每个都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