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各位大大,能不能教下小弟 有什么马达可以用PLC直接控制的(电机功率要求是10~16W内的)。我查了好些牌子的电机,像东方马达,住友电机,德国SEW等 都没有那么小的步进电机,如果用伺服电机那就太贵了 !

网友A:
本人才疏学浅,有点小见解,望见笑。
IF你的电机是直流电压型的就好办了,即使是不用PLC,用继电器都能搭出来控制电路——省钱。
IF你的电机是直流步进的,那我建议你给电机配一个控制器——没多少钱,大概1000RMB,上位机但必须得用的。IF你用PLC就得用晶体管输出的啦。
生的伟大  活的憋屈
好男儿活就活出个模样
好男儿闯就闯个名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