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各位高手你们好,我想把115个点的模拟量通过板卡进入到工控机里面,以实现这115个点的实时监控和记录并不需要输出控制,目的是把工控机作为一台大的记录仪用,有谁帮我出一个最经济最实用的方案,选用何种板卡好一些,谢谢大家!

网友A:
可以啊,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比如分辨率、速度等等。simeonpu@163.com

网友B:
我们公司的FI852A+D878H-4H PC104+卡 可以实现你所需要的功能. 实时监控,并记录.

FI852A 特点如下:
FI852A 是博来科技股份公司设计的一款多用途的嵌入式单板电脑.功能强大, 可以用于安全监控,网络安全,POS机,娱乐系统等领域.

其主要特点如下:

• 支持478插座的移动处理器
• 采用低能耗的Intel Pentium M CPU 最大频率可达2.13GHz.
• 前端总线为400/533MHz
• 支持LVDS.
• 采用Intel 82852GME&ICH4 芯片组。
• 支持2*DDR DIMM 内存最大可达2GB.
• 64MB 的集成显卡,支持2D/3D 图象处理和MPEG2的图象压缩。
• 图象输出支持可选择的SDTV/DVI.
• 2个IDE接口,支持ATA33/66/100传输模式
• 支持双屏显示。
• 支持4个外接1个内接串口(4*RS232&1*RS232/422/485)
• 支持 SPDIF-OUT
• 1* Realtek 10/100/Giga bit LAN Port
• 2*USB2.0
• 支持看门狗功能和Digital I/O *4
• 支持1*Mini PCI 1*PCI & 1* PC104+(可选)
• 支持CF Card,支持Award BIOS 6.1 版本
• 耐高温,低能耗。可已无风扇工作。

而D878H-4H 是PC104+ 卡 4个Conxent Bt878A 视频采集芯片,支持16路视频录入和输出.

您可以在FI852A上加载多块D878H-4H.

具体关于我司的信息,及其产品欢迎来信垂寻: steven@lex.com.tw
博来科技股份公司西安分公司, www.lex.com.t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