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一、转子秤的基本结构:
1、煤粉仓锥体及助流系统
2、下料管及助流系统
3、秤体
4、称重系统
5、电气控制系统
6、CSC系统
二、工作原理(1)
喂料转子秤是采用重力计量的水平转子的操作原理(见右图)散状物料直接从仓内卸到转子(分格轮),带入称重区,计量调节后直接进入气力输送管路,然后由罗茨风机提供的输送空气输送到工艺过程中去。
工作原理(2)
称量轴A—A跨越物料出入点,气力管道和转子的悬挂轴承.它可以使压力波动造成的反应充分得到补偿,并使物料的计量结果不受影响。无论什么时候通过转子称重区的物料都由称重装置F计量下来。物料重量及其所在的位置都储存在秤的控制系统内.在物料卸出之前即已知道转子各部位的荷重情况。为了跟踪给定值,物料在卸料点处所要求的转子角速度也已预先计算出来,但并不马上调节,在这些物料到出料口前0.4秒时才调到需求的速度.通过这种预期控制原理,转子秤可对任何波动给予校正,实现很高的精确度。
三、巡检与维护
1、秤体的检查
1.1秤体无积灰、无杂物。
1.2转子秤防爆螺栓(红色)自然松动,螺母垫片能自由活动。
1.3传感器保护螺杆与秤体无接触。
1.4观察孔无煤粉流出。
2、传动机构的检查
2.1电机、减速机无杂音无振动,温度正常。
2.2传动皮带张紧度合适,判断标准:加1kg压力皮带垂直位移5mm.
3、助流系统的维护
3.1仓、下料管助流压力调整为4~6bar,转子秤壳体清洗压力≤2bar.
3.2下料管膨胀节清洗时间设置为吹2分钟,间隔20分钟。
3.3环形助流器循环助流时间可根据下煤状况自行调整。
3.4检查压缩空气油雾器的油位,过滤器水分离器定期排水、排污、检查过滤片
4、转子秤间隙的调整
4.1检查并调整转子间隙,一般要求在0.2mm左右。
4.2正常状态下转子秤间隙的调整:用一把塞尺从观察孔测量间隙,调节定位螺栓上的定位螺母,三个点反复调整,直至将间隙设定在0.20 mm。
4.3转子或上下密封板表面有磨损的转子秤,间隙调整时要反复进行,转动转子找到最低点。在保证最低点间隙≤0.2mm的同时,最高点不应>0.3mm。否则需重新加工转子或密封板。
注意:间隙调整过程中转动转子时最好采用手动盘车,需机旁开车时要用手操器监视电机电流,电流小且平稳方可。
5、定期润滑
5.1驱动轴润滑密封,每周5毫升
5.2驱动轴轴承润滑,每年一次
5.3油阻尼器换油,每二年一次
5.4油雾气加油(随时)
注:后面还没有整理完待续

楼主:
四、控制柜主要电气元件的作用:
代号 名称 用途
Q1 空气开关 总电源
Q2 空气开关 控制电源(变压器进线)
Q3 空气开关 变频器电源
T1 变压器 两相380VAC/220VAC
F1 单极开关 控制回路电源
F2 单极开关 24V电源装置电源
F3 单极开关 插座电源
F4 单极开关 LCB1机旁控制箱电源
F5 单极开关 LCB1本地阀门控制电压
F6 单极开关 LCB1超温控制电压
F7 单极开关 料仓充气电压
F10 单极开关 24V电源开关
K1 接触器 主回路(线圈串急停按钮)
K2 接触器 变频器电源进线(线圈串电机温度超高常闭点)
U20 隔离放大器 给定信号隔离放大4~20mADC/4~20mADC
G1 24V电源装置 220VAC/24VDC
F11~F22 保险 电磁阀

五、DODI模块(头煤)
模块代号 信号名称 信号类型 DCS端子号 电缆线号
A2.6-1 启动释放 DI XF-18a 1#
A2.7-1 远程联锁 DI XF-19a 4#
A2.7-5 启动 DI XF-17a 5#
A2.8-1 故障确认 DI XF-20a 6#
A2.8-5 排空下料管 DI XF-21a 7#
A2.11-1 助流释放 DI XF-22a 10#
A2.11-5 强制助流 DI XF-23a 11#
A2.12-1 灭火器 DI XF-24a 12#
A2.16-1 紧停反馈 DO XF-3a 14#
A2.16-5 通讯故障 DO XF-4a 15#
A2.17-1 远控联锁(备妥) DO XF-1a 16#
A2.17-5 转子运行 DO XF-2a 17#
A2.18-1 综合报警 DO XF-5a 20#
A2.18-5 转子故障 DO XF-6a 19#
A2.19-5 转子闸阀关闭 DO XF-7a 21#
A2.25-1 仓底闸阀关闭 DO XF-8a 22#
A2.25-5 助流故障 DO XF-35a 23#
A2.27-1 累计量脉冲 DO XF-36a 24#

楼主:
六、现场开机的条件
 1 中控远程连锁信号必须撤消。
 2 罗茨风机必须运行。
 3 现场手自动按钮必须转换到现场位置。
 4 speed setpoint (0-100%)设定到20%左右,根据现场情况也可调整。
 5 按start rotor(白色) 按钮将会启动转子称。
 6 按 stop rotor(红色)按钮将会停止运行。
 7如果需要反转运行,则按rotor reverse(黑色)按钮,此按钮是点动按钮。

网友A(2007-03-26):
转子称的中文标定说明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