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Omron CPM1A 能和PC连吗?
该用什么样的电缆

网友A:
RS232电缆,PC没有串口的话就用USB转RS232

网友B:
COM1A是没有串口的,只能用CPM1A-CIF01转换出来一个RS232口,或用CQM1-CIF02电缆直接连接;

网友C:
zymy的意见是正确的,顶顶,但是要知道通讯协议哦

楼主:
ZCMY
CPM1A-CIF01或CQM1-CIF02电缆 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