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六、现场开机的条件
 1 中控远程连锁信号必须撤消。
 2 罗茨风机必须运行。
 3 现场手自动按钮必须转换到现场位置。
 4 speed setpoint (0-100%)设定到20%左右,根据现场情况也可调整。
 5 按start rotor(白色) 按钮将会启动转子称。
 6 按 stop rotor(红色)按钮将会停止运行。
 7如果需要反转运行,则按rotor reverse(黑色)按钮,此按钮是点动按钮。
七、转子秤常见问题:
1、转子秤在运行中跳停
 1)测速编码器坏,在监视设定的时间内,没有速度信号返给处理器。
 2)误操作紧停开关。
 3)转子内进异物。
 4)下密封板磨损严重,有煤粉进入将转子托起,导致上间隙变小跳停。
 5)电机、变频器保护。
2、转子秤不能运行
 1)长时间停车,壳体有煤粉结露形成煤饼,转子不能运行。
 2)中控设定低。
 3)皮带松动或打滑。
 4)轴密封加油量过大,油煤混合形成煤泥,负荷增大。
 5)有异物
3、计量不准确
 1)零点曲线未标定。
 2)秤体有杂物或积灰。
 3)间隙大,煤粉流过间隙未计量。
 4)传感器保护螺栓与秤体有接触。
 5)修正系数设置不当。
 6)煤粉潮湿,转子内室有积料(死料)
 7)均压管失去作用。
 8)转子秤工作在VFC控制状态。
4、转子秤的机械磨损
 1)转子进异物,磨损转子和密封板。
 2)间隙大,物料流过间隙。
 3)壳体清洗压力太小,转子与外壳体之间进煤粉。
 4)风速太大磨损出料口出料头和耐磨套。
 5)驱动轴密封缺油,磨损密封环,长时间时磨损驱动轴。
 6)下料管膨胀节清洗压力太大或清洗时间过长 。
八、我对转子秤的几点认识 :
 零点曲线标定的重要性
 机旁“反转按钮”的使用
 “远程联锁”信号的使用
 转子秤的停车
 助流时间的调整
1、零点曲线标定的重要性
 零点曲线:空秤状态下,转子旋转一周,CSC把转子不同位置的重量作为皮重记录下来,以此计算出转子每个点的物料重量,从而实现前馈控制。相对于采用零点平均值的标定,零点曲线更为精确。
 注意事项:
1)确保在空秤下进行标定,必要时开风机把秤吹空,再做零点曲线。
2)速度设定电位器(0-100%)一般设定到20%左右,可根据工艺情况适当调整 。
2、机旁“反转按钮”的使用
 机旁操作箱rotor reverse(黑色)按钮是反转操作按钮,属点动控制。菲斯特转子秤不允许反转运行,反转运行物料无法计量。因此反转是一种非正常操作,一般在紧急故障下使用,(例:秤内有异物)但不能频繁点动,以免损伤电机。一般建议手动盘车
3、“远程联锁”信号的使用
 “远程联锁”指主控室与CSC的联络,CSC收到“远程联锁”信号才发送“备妥”信号,具备开车条件。
 “远程联锁”信号又可作为中控操作急停:正常停机,转子秤会有自动排空过程。若遇紧急情况可取消“远程连锁”,转子秤因“备妥”丢失而立即跳停,实现远方急停
4、转子秤的停车
 正常停车时的转空时间长短,与停车那一时刻的给定值有关系。给定值越大,转空时间越短,工艺正常停车时,中控保持给定值不变,待负荷率﹤10%时自动停止运转。
5、助流时间的调整
 助流吹气时间的调整应遵循越短越好的原则,压缩空气含水量大,吹气时间过长反而不利于煤粉下料。环形助流器助流时间和间隔的调整可根据季节和煤粉状况自行调整。

网友A(2006-11-14):
比较少见经典的专业技术文章,很实用!

网友B(2007-03-01):
我想和你谈谈转子称的问题可以吗,有好的资料吗,例如,MSR1-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