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日光灯电路,已知灯管的电阻R=300欧姆,镇流器的电阻R=400欧姆,镇流器的电感L=1.3H,工频电压U=220,求电路中电流,灯管两端电压和镇流器两端电压。
我先谢谢各位大虾了,帮帮吧,哦!我太笨了!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楼主:
没有人会吗?我想一定是高人没看到吧,我顶上去,帮帮忙嘛!各位大虾!!!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网友A:
很难计算,有许多不确定因数,灯管电阻只是预热时工作的,并不代表灯管工作时的相关参数。现在只有镇流器的电感量及电压、频率,所以算不出来的。

网友A:
比如说你能说出灯管的功率,这样就可以算出电路中电流,灯管两端电压和镇流器两端电压了。

楼主:
是这样吗,那如果就把电阻=300欧姆看成是灯管工作时的参数,就能算出来了吗?
这道题就是这样出的,我们考的是电工基础题,不用想的那么复杂吧!
补充一下,工频电压好像指的是频率f=50HZ。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还是麻烦哪位高人帮着解一下吧!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楼主:
还是没人会吗?真正的高人快进呀!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网友B:
灯管电阻300、镇流器电抗、电压220V,什么结果都出来了。

网友C:
应该想的
简单还是复杂?

网友D:
先计算出电感的电抗(408.2),再算出电路的总阻抗(810.3),可计算出线路的电流值(0.27),然后用电流乘灯管的电阻值可得出灯管两端的电压(81),用电流乘以镇流器的电抗(571.5)可计算出镇流器两端的电压值(154)。

网友E:
白看了
已经有人抢先一步
来晚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计算出电感的电抗(408.2),再算出电路的总阻抗(810.3),可计算出线路的电流值(0.27),然后用电流乘灯管的电阻值可得出灯管两端的电压(81),用电流乘以镇流器的电抗(571.5)可计算出镇流器两端的电压值(154)。
嗯,电抗我会算了,可是总阻抗是怎么算出来的?还要麻烦高手说说吧!剩下的我也都会做了,只有这个总阻抗没看明白。
拜托了!!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网友F:
功率三角形、电压三角形、阻抗三角形原理一样的,即Z×Z=P×P+Q×Q,以此类推,
即Z(总阻抗)的平方=(线性电阻)的平方X(电感阻抗的平方)

楼主:
知道了,谢谢,我回去算算。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先计算出电感的电抗(408.2),再算出电路的总阻抗(810.3),可计算出线路的电流值(0.27),然后用电流乘灯管的电阻值可得出灯管两端的电压(81),用电流乘以镇流器的电抗(571.5)可计算出镇流器两端的电压值(154)。

应该这样算吧:
电感(镇流器)的电抗应该=更号下(电阻的平方(400)+感抗的平方(408.2))。
电路电阻=300+571.2=871.2
线路电流=0.25A
灯管电压=0.25*300=75V
镇流器电压=220-75=145V

网友G:
感抗XL=2*3.14*50*1.3=408.2欧姆
阻抗Z^2=R^2+XL^2,Z=810.3欧姆
电流I=U/Z=220/810.3=0.27A
灯管两端的电压为Ud=I*R=0.27*300=81.4v
镇流器两端的电压为Uz^2=Udz^2+UL^2,Uz=154.3v

楼主:
我和14楼算后的结果是一样的!
15楼的结果是怎么得出来的呢?公式差不多呀?得数怎么不一样呢?
      我希望:
在不久的将来,菜鸟也会变成大虾!

网友D:
14楼的计算,有一个原则性的错误,线路的总电阻不能直接相加的。应该按阻抗三角形计算。也就是说,用(300+400)的平方加上电感电抗的平方再开平方求得。

网友H:
用万用表量一下啊

网友I:
我同意17楼的,15楼是对的!

网友J:
同意轨迹同学的回答,公式要自己去看了,太基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