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希望自制三菱PLC编程电缆的朋友,支持的话顶一下啊!!
经过实际测试可以编程和在线监视!

网友A:
我试试后还可以

网友B(2006-09-13):
可不可不要中间那个25针的插头座呀?

网友C(2006-11-05):
我看电脑上一般用的是9针的COM口

网友D:
我是个新手这里很需要大家的帮忙,大家谁能告诉我:三菱FX系列的从电脑上把编好的程序灌入PLC需要设置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E(2006-12-14):
这图不错,我已经用过了,能用,不过在用的时候不要在两端都带电的时候取电缆,这样容易烧通讯口,大家用的时候注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