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6-05-17):
各位大侠,小弟我现在看到有个同步的小程序,有的地方不是不太明白了,希望哪位高人能给指点一下。
是OMRON的,实现速度同步的。
感激不尽啊

网友A:
那就拿出来呀?不要让大家不知你的具体问题好不好.

楼主:
没传过图,不知道清不清楚

楼主:
抱歉昨天没把图传上来。
我的问题是:
1)第4、5行是什么意思?对采集来的数先乘再除是什么意思啊?我看到其他的一些类似程序也有这样的。
2)第7行是HR02》=HR00的情况,第8行是HR02《=HR00的情况,那如果是正好相等的情况怎么办呢?
3)第9行为什么MOV#0000啊?
4)第9、10行为什么DM0070和DM0090的先后顺序不一样呢?
5)书上说第11、12行是对误差的处理,我想问又是先乘后除,这是什么处理呢?怎么对误差处理了?
6)在第三张图中的第13行书上说DM0065是2号设定值,那么这个设定值是可变的吗?
7)第15行DM0060是什么?
8)这类的处理是不是就是1号值不变,误差全叠加到2号?
初学问题多点,希望高人能给于指点,能回答那个回答那个,回答的题号标清就好,不然怕混,谢谢指教。

楼主:
我发了程序啊,希望有哪位高人知道的告诉我,谢谢啊

网友B:
1)
數值先放大;再處理。
2)在7 & 8 & 9 行中的已經規劃出來了。
3)處理完後;下個進程計算前當然清除。
4) 9~14為一個過程;不要拆開來看。

這是一個粗糙的追隨運動控制!首先;將你的基礎能力提升;若是書捧在手裡都看不懂;實在該打!
我是學機械的!PLC可是看書學來的!可沒師父;自己先打底;跳躍式的學習不好。

還有;一大張的PLC PROGRAM 貼上來;沒好處!您何不KEY到CX-P裡;先模擬!自己不做實習;找出問題後再求問;難不成要我做功課來教你?實際嗎?

楼主:
谢谢前辈指教,您的提示我记下了,回去我再好好的看看。
我接触PLC的时间不长,我其实也想能从头学,但系统的学习恐怕是时间不够的,我想先把我的毕业设计弄明白了,以后工作了再能自己系统的学学。所以现在我看的东西都是跟我毕业设计有关的。
实习……不怕您见笑,我连PLC长什么样的我都不知道,现在我所接触的一切都是纯理论的东西。
关于图,当时挺急的,有点模糊对不起了,挺匆忙的就发上去了,有点模糊对不起了。您说的那个,我没用过。

楼主:
前辈,您的指点后,程序我已经明白了,但还有点两点不是很明白,希望指点一下.
1: 4&5行,如果说是对数值先放大再处理的话,那么为什么要乘完还除一下啊?一般来说放大多少呢?
2: 如果出现HR00=HR02的情况,7&8行应该执行哪个呢?
突然还想问一下,为什么您说它粗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