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在PLC程序里,电梯的定向是用比较指令来实现的,是这样吗?那么如何将各层的按钮信号变成数值的?如何电梯的定向不是用比较指令那是如何实现的?那位朋友帮忙指点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楼主:
不会是直接赋值吧。请大家多多指点啊。

楼主:
我考虑了用组合位元件来转位得一个数值进行比较,但是如有几层同时选上的话那不就乱了吗?烦!哪位大师指点一二呀?

网友A:
今天我还没回公司,我回去了以后问一下我们工程部的兄弟再告诉你。

网友B:
可以把上外呼/下外呼/内呼用3个通道来记录,再来和电梯位置的通道比较。楼主是不是在共利也是用的这个名字啊?哈哈。

楼主:
谢谢4楼和5楼兄弟的关心,谢谢啦!是呀,我在讯港、共利也用这个名字的,TOM师傅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B:
你在线上啊?现在的程序有用接-继电器那样的原理编写的,也有用通道运算编写的。用后一 种方法写的比较难看懂,我想你还是有这样的程序的。只能是慢慢看了。

楼主:
是的,我在线上,谢谢你的指点。

楼主:
我现在也是在用上外呼\下外呼\内呼\各用一组组合元件的,但是同时如果在同一通道里同时有几个信号,那怎么办?那位师傅指点一下,谢了

楼主:
有没有什么方法,只移位低位数,当低位数消号了再移高位数呢?

网友C:
一般用跳转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跳转指令,
czadog兄,能否说清楚点如何使用跳转指令?谢谢了!

楼主:
可能有些兄弟没有弄过电梯不太理解电梯定向这个含义和要求。下面我解释一下,如果那们业内人士觉得还有什么错漏,请大家指出。
假设是8层站的电梯,现在电梯在4楼,那么你在其他楼按呼梯按钮,或是你在轿厢内按按钮,那么电梯是向上行驶或是向下行驶,这就是定向,但是你得考虑如果有几层楼呼梯会如何。在使用上要求,先呼优先,[还没有其他呼梯]顺向优先[比如说有人先呼了五楼,后面又有人按呼了一楼,现在电梯还没有到五楼,你在八楼按了呼梯,那么电梯应该是在五楼停了以后向八楼运行]

楼主:
我看过有些程序用的选层定向用的是16位或32位通道(也就是组合元件,根据楼层的多少而选用不同的位数)也有不用通道的,如果用通道的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比如说在同一通道里选上了一楼和三楼,那么在二进制里就等于五了,用传送指令把通道的数值传送到寄存器里进行比较那不完了吗?我应该如何避免这个问题呢?请大家帮帮忙吧。谢了!

楼主:
今天到了现场,用电脑监控了一下,发现我以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是对二进制不熟悉,所以才有同时选层会产生错误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用位元件组合来得出的数值有2的n次方关系,所以任何楼层选取信号相加,都不可能等于另一个数的。

网友D:
定向是一个问题,再加个方向保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到了现场,用电脑监控了一下,发现我以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是对二进制不熟悉,所以才有同时选层会产生错误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用位元件组合来得出的数值有2的n次方关系,所以任何楼层选取信号相加,都不可能等于另一个数的。
我还是建议你可以把有1)只有内呼/2)只有外上呼/3)只有外下呼/4)无内呼只有外呼/5)内外呼等等几种情况搞个摸拟的分析,可能比较容易理解程序里的关于定向的方法了。供你参考。

网友A:
今天到了现场,用电脑监控了一下,发现我以前的担心是多余的,我是对二进制不熟悉,所以才有同时选层会产生错误这种想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为用位元件组合来得出的数值有2的n次方关系,所以任何楼层选取信号相加,都不可能等于另一个数的。

假如选择了1、2楼通道记录就是0000 0000 0000 0011,可能等于3楼,但是把通道记录和定向的DM区分开就好了。定向使用一个DM区和电梯所在楼层做定向比较,上行下行再用两个DM区做要停留楼层记录。

楼主:
这几天,没有上线,在家里做家务,想不到得到了TOM兄及darkray兄的大力支持,TOM兄的意见对于如何理解本程序是一个很好的想法。darkray兄更是数次电话支持,而且给了一条清晰的思路,我想过些日子,我就可以编出我们的定向程序。真的是太谢谢两位大师的无私支持了!大家的支持,对于我而言,无疑是一种鼓励和动力!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