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5-17):
我装step7 v4.0 sp3却是英文,怎么转换成中文。另外我用v3.2软件和plc222联接时显示port  could not be opened or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application 是不是设置有问题?需要大家的帮助!

网友A:
在OPTION中选择chinese,然后重新启动程序
可能你的端口被其他程序占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