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1个 0.37kW三相380V电机,额定电流1.1A。打算配3-PD2A的空开。
1个 0.75kW三相380V电机,额定电流2.0A。打算配3-PD4A的空开。

在样本上有这两种型号。

请问大家意见如何?

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不过我想小的电机换个4A的,大一点的换个6A的应该更好一些!

网友B:
不用配大的,空气开关是起保护作用的,放大了,就起不到保护作用了.

网友C: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D:
用来到过载保护就按电流的1.3倍配,短路保护就按2.5倍配吧

网友E:
还是可以的.

网友F:
保护的方面可以考虑采用热继,然后空开就可以稍微配大一点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G:
电机功率小,但他的启动电流就不一定小,我曾经一台1.5KW的小电机,配了6A的开关总是跳闸,用热继做过载保护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