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求助,一台施耐德变频器58系列(11KW)已正常使用三年,现出的故障现象为当给变频器送电时显示板没有显示(黑屏),变频器故障指示灯没有亮,而另一个绿灯亮,同时风扇没有转动,变频器无运行现象.当给变频器停电时,大约停电后一分钟变频器才有运行的声音,风扇开始转动,同时变频器显示板有显示,大约三秒钟后变频器所有指示灯全部不亮(变频器真正失电),请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你的指点,你说的电压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我们有几十台同样的变频器,电源都来自同一母线,你说的调参数也无法进行,因为上电之后显示板没有显示(黑屏).主电路元件我倒是还没有查.

网友A:
我也用的两台58系列的变频器,有一台现象和你差不多,变频器上电时面板黑屏,没有启动电机,关电时也没有任何现象,放电速度特别慢.我问了施耐德他们说可能是里面的板有问题了,让我申请现场服务.他们报的价比买新的还贵,郁闷啊

楼主:
我下午打开变频器来看,检查主电路前桥,后桥都正常,整个电路板没有发现任何异常现象,4楼的哥们,国人当自强啊

网友B:
可能有地方松了,建议把所有插接口检查一遍。

网友C:
应该是开关电源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我的QQ号是634305828.从表面上看电路板没有发现异常现象,大电容也是好的,镙丝也是紧的,

楼主:
各位大师,我有个细节忘记给大家说了,就是在变频器停电之后,变频器发出很小的嘀哒,嘀哒的像时钟一样的声音,

网友D:
我觉得应该是变频器内部接触器不灵敏了。再不你就看一下母线电压。看是不是在规定范围内

网友E:
故障在开关电源,估计是高压侧电压取样电路引起的,楼主说的“嘀答”声是从开关电源中的高频变压器出来的,以前我修过富士的变频器,故障现象完全一样,重点检查开关电源高压侧电路。

楼主:
高兴啊!哥们!变频器我已修好,老板给了我1500元,问题 是出的电路板供电电源的变压器上,在变压器绝缘纸下面有一根线断了,我用放大镜才看清楚,哈哈!我请你们喝酒.

网友F:
哥们,继续啊

楼主:
你们是我的师兄,

网友A:
我得电路板烧坏了,没有你那边幸运了

网友G:
检查以下元件 接触器、电容,整流模块.逆变模块,是否都正常
把控制线把掉,再插一边.

三年了,有可能电容老化了,控制电源是靠电容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