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7):
三相异步电动机电流表周期性波动且波动幅度较大,经用钳形电流表检查三相电机进线,钳形电流表也出现周期性波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负载波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负载波动
应该是

讲一下你的具体工况

楼主:
电机是200KW,除了负载波动,如果是绕组有问题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C:
周期性波动?你供电电源怎样?还有你的负载变化是否也存在周期性?

网友D:
1  负荷造成的
2  机械故障造成的 ,传动部分
3  电机本身有“扫堂”现象,电机发热不均运,局部发热严重。

网友E:
能否说说你的负载情况

楼主:
电机拖动的负载是冰机(化工行业,有点象空调的压缩机性质)

网友F:
1  负荷造成的
2  机械故障造成的 ,传动部分
3  电机本身有“扫堂”现象,电机发热不均运,局部发热严重

鼠笼断条   但是不多见

网友G:
同意10楼看法。1点可能最高。

网友H:
应该是负荷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同时谢谢该论坛的会员和客人,我所逛过的论坛只有本论坛人气最旺,它为我们这些初学者提供了一个相互学习进步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