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我们用的西门子整流器输入电压额定为600V,输出直流电压额定为810V,但是现在进线电压为590V左右,输入电压表显示为570V左右,直流输出电压为780V左右,请问各位高手,这样的输入和输出对设备是否有影响啊.还有就是整流柜的最大和最小输入交流电压为多少,最大和最小直流输出是多少啊.急需

网友A:
交流输入电压乘1.35等于直流输出电压,电压高低范围要看是神莫负载

楼主:
我们设备的负载是西门子变频柜,驱动顶部驱动钻井装置,一般输出电流是540A

楼主:
请问顶部驱动钻井装置的电压在560A左右是否正常啊。多少是安全电压

网友B:
你所问的驱动转井装置最好能够按额定的电压配置,至于输出的电流则不一定,这要看你的负载情况如何了。如果负载高那电流肯定会提高的。最好查看一下钻井装置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