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这是我的论文内容:
某一供水系统,使用两台水泵供水,每台水泵电机为75KW,且这两台水泵共用一台备用水泵,在运行过程中,任一水泵出现故障时,备用水泵能及时自动投入运行,且运行水泵和备用水泵能自由切换,需要停止时,随时停止,每台水泵都有故障报警。要求:设计出原理图、PLC控制原理图、梯形图和程序。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PLC的接线图和梯形图。谢谢大家!!

楼主:
我刚才把图片上传了,怎么看不到啊

楼主:
求助:PLC控制水泵电机接线图!(原理图已画好)
这是我的论文内容:
某一供水系统,使用两台水泵供水,每台水泵电机为75KW,且这两台水泵共用一台备用水泵,在运行过程中,任一水泵出现故障时,备用水泵能及时自动投入运行,且运行水泵和备用水泵能自由切换,需要停止时,随时停止,每台水泵都有故障报警。要求:设计出原理图、PLC控制原理图、梯形图和程序。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PLC的接线图和梯形图。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交流接触器的线圈是AC220V,你使用AC380V作控制电压,岂不是很危险?

楼主:
这是老师给的毕业设计的论文内容,和实际的一些要求没办法比,就是给我们要求简单一些,所以就没考虑那么多的东西!!
我的信箱:licomprehend@163.com
QQ:148108915

网友B:
请问楼主一用的画软件是什么软件?

楼主:
用的是CAD呀,这是我截的图!!!

网友C:
为什么不加点互锁呢?这样不是能更好的控制电机吗?

网友D:
一点建议,供楼主参考:
主回路上,每台泵加1个开关及熔断器;
考虑一下起动方案,75KW一般需要降压起动,软起动器、星角起动、自耦降压起动等。

你的控制回路做的比较有趣,我得再看看。

网友D:
控制回路有想象力,但没法PASS,重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