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这是我的论文内容:
某一供水系统,使用两台水泵供水,每台水泵电机为75KW,且这两台水泵共用一台备用水泵,在运行过程中,任一水泵出现故障时,备用水泵能及时自动投入运行,且运行水泵和备用水泵能自由切换,需要停止时,随时停止,每台水泵都有故障报警。要求:设计出原理图、PLC控制原理图、梯形图和程序。
这是我画的原理图,希望大家能帮我想想PLC的接线图和梯形图。谢谢大家!!

网友A:
你的图纸看不清楚啊,我想问你:你是如何判断水泵故障的?你好象不是用压力传感器的,也没有速度反馈,那你是用热断电器吗?

楼主:
图看不清楚,你可以点一下,就可以看大图了!!
是用的热继电器!!

网友B:
不知楼主找到没有、未找我可以提供,你可以提供一份电气控制图软件给我吗?可以打印原理图。

网友C:
Siemens SimaticNET 6.2

网友C:
Siemens SimaticNET 6.2哪儿能下??

网友D:
我感觉你的控制电路有点乱,可不可以用逻辑代数基本公式把它简化成"与或"式
新手意见,言者无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