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些问题

楼主(2006-05-18):
个位大虾,刚发了help!!!的帖子,但还有很多问题,初学,各位高人别见笑啊。
问题一:我看到OMRON的CPU好像分成5V和26V的系统,对于这个看说明书上计算电流功率损耗的时候才注意,但不太明白这两个有什么区别,是怎么选择的呢?选的原则是什么?
问题二:我想用PLC连接变频器实现无极调速,从10Hz~50Hz,那么我想问用程序怎么才能实现呢?比如说用什么指令?大概给些指导。
   (我用的是4mA~20mA的模拟量调速,我想4mA~20mA对应一定范围的数,那么是不是用自加一个输出一个就能实现无极调速了?初学,没遍过程序,不对别见笑啊)
问题三:我想用变频器实现开机的时候就能让电机在10Hz的频率运行,我用了多段速指令,不知道行不行?哪位有更好的方法,给点提示。
我现在刚刚自学的都是纯理论的东西,没接触过实际,所以请高人指点时详细点说明。谢谢了

网友A:
您的問題有兩項!解決方案也有兩項。但是;您沒考慮回授問題!
一 用OMRON SCL 比例縮放命令解決!先查命令如何使用。
二 用通訊。這您先別玩了。你程度太差。

网友B:
1.PLC供电的5V,24V是指PLC内部总线上的供电,你只要按照它模块的总功率计算供电的功率就可以。
2.无级调速可以用模拟量控制,按照你的想法就能实现
3.多段速控制可以实现开机输出10Hz,参考变频器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PLC供电的5V,24V是指PLC内部总线上的供电,你只要按照它模块的总功率计算供电的功率就可以。
2.无级调速可以用模拟量控制,按照你的想法就能实现
3.多段速控制可以实现开机输出10Hz,参考变频器手册
请问1.这个5V.24V是用DIP开关选的吗?如果是,那么是不是选定一个以后总线上的所有模块供电都是所选的一个电压?
    2.这样是不是用个循环的语句,就象C语言的for语句一样
    3.我今天下午看书时发现频率给定线我设的是4mA对应10Hz,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还用多段速控制?不用是不是也能实现开机就是10Hz?
谢谢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問題有兩項!解決方案也有兩項。但是;您沒考慮回授問題!
一 用OMRON SCL 比例縮放命令解決!先查命令如何使用。
二 用通訊。這您先別玩了。你程度太差。
不太明白,能具体点吗?
通讯我是不敢想了,估计现在学时间也肯定是不够了.
OMRON SCL 比例縮放命令我回去再看看书.然后再来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問題有兩項!解決方案也有兩項。但是;您沒考慮回授問題!
一 用OMRON SCL 比例縮放命令解決!先查命令如何使用。
二 用通訊。這您先別玩了。你程度太差。
我在一本书上看到对SCL的解释是
SCL指令用于将4位十六进制数线性转换为4位BCD码.
不是说用自减输出就能实现无级调速吗?我想问用哪个指令能实现自减命令呢?

网友B:
1.    5V与24V不需要你去调整,暂时你可以不管这个问题。
2.    PLC本来就是循环扫描执行的,这个跟计算机执行程序有点区别。FOR指令只有在高级机型中才有,微型机是没有这个指令的。
3.  变频器的多段速控制与模拟量控制是两种不同的频率控制方法,这点希望你能参考变频器手册关于频率给定的章节,变频器手册上对这个应该是说的非常清楚的。

楼主:
楼上的前辈,感谢帮助,我还有点不太明白的是:
1.  5V与24V不管的话,那计算电流功率损耗用哪个呢?5V的还是24V的?我手里有个说名,但它介绍的也不是很清楚.
2.  那是不是就没有象for那样的循环指令,只能是循环扫描一次自加一次呢?

网友A:
您的基礎太差!東問一點;西問一點,沒有中心話題可資討稐。
1)
PLC Bus用電計算;基本已經包含在說明手冊中。
2)
有!
FOR Command屬於Block Command。

楼主:
前辈,我不是基础太差,我是根本就没基础啊,呵呵……谢谢您的指教。那个循环的程序我回去再看看,下面是电流和功率损耗的计算,
比如说例一,那个5V的都已经计算过了,怎么26V和24V的还计算一便啊,怎么确定什么样的用5V,什么样的用26V和24V计算呢?
我再问个问题您别打我,(不过如果您要是能回答,打就打了,呵呵……)指令里是不是有像C语言中的 if语句的那样的判断条件的指令呢?
无比感谢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算cpu bus來幹啥!看手冊去算。

根本就没基础啊

不知如何教起!若提問前不先做好相關測試或不看手冊而發問;不再回覆您的提問!你自求多福。

楼主:
利昌機電老大你可是真的冤枉我了啊,我现在正是边看书边学边编程呢。我提的问题都是我在编程时不会的,我上午问的if指令的那个,下午我已经用CMP指令搞定了。
但您跟我说的那个“FOR Command屬於Block Command”,我查书了,在没找到,指令集里有这个吗?
我OMRON C200H手里只有两本书,(一般介绍PLC的都是SIEMENS的多)手册我有个97年的,电子版本的,但太多了我打印不起啊,只能是用到哪看哪,挑着打的一些。
您给我的程序我会抄下来回去看看的,(尽管我现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算cpu bus,是我在看手册的时候看到的,可能做毕业设计不写也行,但我希望能做的更好点,也是学点东西,就问问了。能有高人给点提示或指点更好了。
再次感谢

楼主:
高人!给点指点^_^
再问个问题,如果用常闭的触点连到PLC的输入,那么是不是要加个非门?
设计的图应该怎么画呢?

楼主:
昨天我已经根据自己的理解把程序编完了,用的都是简单的我会的语句。谢谢
但我还是挺想知道那个5V和24V的那个计算,以及他们的区别。

网友A:
很好!
用最基本指令去完成你的工作!不見得最差。高階的用法需要經驗與時間的累積。
看看這裡 :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33575  對您算是待優了。

楼主:
利昌機電老大,谢谢你的鼓励啊.让你说句"很好"真的很难啊,呵呵......不过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奖励了.
你在楼上给我的地址在我第一次上这个网站时我就很认真的看过了,尽管我从没想过让别人代替我做毕业设计,当时我就对您印象挺深的呢.呵呵......
但我还有问题要问呢,就是5V和24V的那个计算,即使我用不上,但我也很想知道.高人指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