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初学问题:我单位配电室一电容补偿柜烧坏,一电工老师要求把电容补偿柜移到配电室隔壁的房间,说电容补偿柜会爆炸起火引燃其他设备,我问问各位高手是不是这位电工老师所说的那样会起火爆炸?移电容补偿柜有没有必要?在线等,谢谢

网友A:
很有必要,当然会爆炸,只要有短路且断路器保护不够灵敏,会引起大爆炸

网友B:
电容器起火、 爆炸不奇怪
我们单位的电容柜是放在低压室的 对其他柜子没有过影响
有条件分开点距离 也是不错的

网友C:
你那是低压补偿吧

网友D:
好像很危险!

楼主:
对,低压补偿

网友E:
太偏激的看法了,电容补偿控制柜里有熔断器和热保护装置,那里有那么容易起火和暴炸呢?重要的是做好配电柜的散热通风,配电房的通风设计搞好一点。

网友F:
太偏激的看法了,电容补偿控制柜里有熔断器和热保护装置,那里有那么容易起火和暴炸呢?重要的是做好配电柜的散热通风,配电房的通风设计搞好一点

网友G:
肯定会爆炸的,而且也会引起火灾,我已经经历过好几回了

网友H:
我到没见过起火或爆炸,就见过电容器漏液。

网友I:
一般电容都有过压分离器保护,也就是说当内部有很多点击穿时,气压增大以致于将电容器的高度拉升,断开电气连接,可以保证电容器的不会爆炸,但国内许多电容器生产工艺不过关往往会造成爆炸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