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小女子做的毕业设计是S7-200PLC的温度控制,用PID来实现的,现在一点头绪都没有
具体的题目是《汽液混合的PLC控制》就是使出口的液体温度保持恒定,用热电阻来测量出口温度然后传到PLC里,通过数摸转换成数字量到PLC里,PLC在通过里面的PID程序来控制输出量,输出量是4--20ma的电流,电流再加到变频器上控制电机的开关量,从而使蒸汽的大小量得到控制,使液体的温度恒定,关键是PLC里是怎么样来使得输出量恒定,就是PID的整定问题,有没有人帮我一把,传点关于温度PID控制跟S7-200有关的资料给我,简单点最好,难的我也不怕,关键是老师什么也没给我,小女子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是1710125@163.com
谢谢了~

网友A:
请问你是自动化或者过程控制专业吗?过程控制就主要是讲PID的。此次被控量为温度,温度是个惯性参量,注意调整好PID就可以啦。也许教材里面就有这方面的知识。
其次S7-200:使用的控制系统为S7-200,即按照西门子S7200的编程方法编制程序,熟悉这个系统而已。着重了解和熟悉S7-200,分配IO变量,模块编程。在西门子网站有介绍的。

网友B:
www.ad.siemens.com.cn

网友C:
1,你需要安装s7 200 应用软件完成基本编程,太大邮件发不了
2,你需要做出控制回路图,包括如何进行变送器和变频器的接线等等
3,PID控制本身在S7 200里面有现成的块,直接调用即可
4,有关于PID调整的文档,已发
IBM:“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
戴尔:“我最讨厌你们这样胡乱降价的了,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惠普:“实话告诉你们,惠普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Intel:“你过得了我吗?” AMD:“我想试试!”
IT业:“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联想(收购IBM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Microsoft(对D版):“辛苦了,小鬼!”
甲骨文(对仁科):“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windows用户(对M$):“我们要的是安全,责任感。”
黑客??:“IP、IC、IQ卡,通通告诉我密码”
国资委(对电信运营企业):“有组织,无纪律!”
电信公司:“严肃点,严肃点,不许笑,我们在打劫!”

网友D:
现在在外地出差
等我回上海后直接把源程序给你算了
这周末就到上海了
在原来公司弄过一个同样的装置
不在现在的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