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绘图中某个元件的符号大小能调整吗?

网友A:
先选中符号,在符号缩放比例框中输入比例值,按下传送属性按钮,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符号,在符号缩放比例框中输入比例值,按下传送属性按钮,就可以了!!
请问传送属性按钮是哪个?

网友C(2007-03-18):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选中符号,在符号缩放比例框中输入比例值,按下传送属性按钮,就可以了!!
请问传送属性按钮是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