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6-05-18):
我是一位电工。请问学哪个对自己更好是钳工好还是数控或者制冷。请教各位师傅了。

网友A:
说什么那!你自己布知道吗?

网友B:
做这个最好

网友C:
全学啦,技多不压身,其中的钳工用途比较多,找工作好找点,数控工资比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学不好,还不如不学了,现在工厂要求最起码是熟练技工或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制冷就比较偏了。

网友D:
学钳工和数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全学啦,技多不压身,其中的钳工用途比较多,找工作好找点,数控工资比较高,技术含量比较高,门槛也比较高,学不好,还不如不学了,现在工厂要求最起码是熟练技工或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制冷就比较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