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8):
Siemens FM357-2 与松下A4系列伺服电机如何连接?为什么我的FM357 在JOG模式下只有正向输出而没有反向输出???

谢谢各位老师!!十万火急!!

zmchen1976@126.com
13832935930

网友A(2006-09-07):
用双脉冲控制便可

网友A:
我用松下FP2-C2系列PP4控制松下A4系列马达时,用双脉冲控制时,回原点后还会冲过原点请教高手,

网友B:
如果能再回到原点就调节PID,如果不能就要找其他原因了。

网友C(2010-08-30):
haha!十万火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