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前些天买了个电磨,220V 50Hz 380W 24000转/min 由于是固定转速且太快,
使用起来极为不便,多方了解之后知道了变频器,找到这来了。
不知是否可以配上一个变频器来实现可控转速?
如果可以配着使用的话请兄弟们推存一款合适的!
如果不用变频器的话要实现可控转速是否还有别的方法?

网友A:
据我了解是可以的。不过是不是转得太快了啊,你打深圳汇川变频器看看他们能不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了解是可以的。不过是不是转得太快了啊,你打深圳汇川变频器看看他们能不能搞定。
哈哈!笔误笔误,改过来了!

网友B:
楼主,你的钱太多了吧,为什么要配变频器,这是一只直流电机啊,它对频率是不敏感的,如果说变频器可以对这只电磨调速的话也只是由于变频器输出频率降低,它的输出电压也随之降低,导致电磨的速度下降,所以说你这只电磨的速度不是由频率决定的,而是由电压决定的,你不妨去买1只双向可控硅的调压器(在灯具市场有买,功率买一千瓦的,大概在20元钱左右),只是要提醒一句,不论是变频调速还是电压调速,速度慢了,它的功率也小了。

楼主:
楼上的兄台,不好意思,俺是个门外汉,对电机之类的东西实在懂得少之又少,俺实在是病急了,来寻医问药的!
来这不久也搞明白有好几种电机比如单相、三相、单相电容起动、串激电机等等,实在是收获良多,昨个儿为搞明白俺这电磨是什么电机还折开看了看
楼上的兄台,以俺有限的电知识这似乎不是一只直流的呀,似乎没有交变直的装置。里面只有一块黑乎乎的方块,如果俺没搞错的话,这一块是否就是电容?
那么它是否是电容起动的交流电机呢?
那么它用双向可控硅调压可以吗?

网友B:
可以用的,这是一只直流串激电机,如果没有可控硅的话也可用自耦变压器调压,500瓦的大大概在100元左右。

网友C:
不是吧,我怎么看就是一台单相交流啊,怎么会是直流啊,而且 那个额定速度是不是写错了2400转/MIN吧?

楼主:
楼上的,转速没错,大写是两万四千转/分!

俺晕头了,到底是什么电机呀,别的论坛上俺也问了,说什么电机的都有!

网友D:
问个问题,在5楼的那张照片上,有一个换向器的东西,是什么意思?难道交流机也用换向器吗?所以我对说这个电磨是交流机驱动,提出置疑。

但是说他是直流机,楼主说找不到整流电路,也是个疑问呀。所以楼主提供的信息看来还不够。

网友B:
绝对是一只直流电机,因为是串激接法的,所以电压极性转换时励磁绕组和电枢绕组上的电压是同时转换的,所以它的转向不变,不需要整流电路。而且交流电机在工频电源下最高转速一般只能是2800多转(二千八百多转,二极电机)再高没有了。

网友E:
直流电机是没错的,可本人不明白电容是做什么的?提高功率因数?

网友B:
这个电容的容量很小,只有0.22uF,估计是并在开关触点上的,用来消除开关触点断开时产生的电弧的。

网友F:
串激电机,可以交/直流使用.
电容是消除电机谐波对电网干扰的,里面还有可能串接电感你找找
这就 是普通的电动工具都是用的惦记

网友G:
不会吧?交流串激电机在论坛里还有这么多人不认识?碎纸机、果汁机、榨汁机、搅拌器、吸尘器、电动工具一般都使用地它。
交流串激电机调速非常简单,增加一个小的电阻调压器就OK。
所谓的电磨实际是不需要调速的,因为速度低是不能进行设计工件的切割。一般电钻与冲击电钻都带有调速功能是因为用得着。
如果确实有调速的需要,可以拿到电动工具维修店,增加一个调速装置。如果调速装置内置有困难则自己动手整个外置的。

网友H:
我看了就是可以用调压来控制的,,因为我也有一个,

网友I:
虽然我不知道学名是不是交流串极电动机。电容的作用是通过移相来实现电动机类似在三相电压运行的。我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还请指教。
家里的最常见的就是电风扇了,电压低了,转速就低。
改变电容的大小,也可以改变转速。
我小时候就自己动手更改电容大小的改变转速。

网友J:
你是几相电输入的, 你先搞搞清楚或是把电机的具体型号报给我,看我的朋友们知不知道.
Email:jinyu_tian@syruns.com

网友K:
我看你图上是电容启动的单相电机,不能用变频器调速,只能用可控硅调压进行无极调速。china_wz@126.com

网友L(2006-07-15):
这个是串激电机!!!!
楼主要调速的话我给你推荐一个经济方案!
你在你所在的城市找一家电动工具商店买一个调速开关可以让商店里的人帮你接起来不超过30快钱的!不过有个缺点就是这个开关是外接的没办法按到机器里面去,不美观!呵呵!

希望楼主多发好贴
http://ddgj.getbbs.com
因为发现在网上要找一些论文或技术资料真的好难啊!!
所以就做了专业的论坛!希望大家到那去踊跃发贴!
请多支持本论坛!!!万分感激!
欢迎到<电机电动工具>技术论坛去侃侃
http://ddgj.getbbs.com

网友M:
[讨论]
买个调速开关试下?~!

网友N:
这样的电机是串励电机.交直流都可以用的!电容是消除碳刷火花干扰的,并在电源的火零线直间.要调速的话,就要改变输入电压.变压器也可以,可控硅也可.输入可调的直流电压也可以!以前牙科医生用的台式牙钻车就是这样的原理,现在偏远地区还有用到.

网友O(2006-11-02):
关于用变频器改变转速
可以,不过有一定的技术含量。降低频率,降低转速,打磨机磁通就大,打磨机温升过高。可以采用降低电压的方法来降低磁通,不过这样功率降低。应考虑能否满足负载需要。否则,电压太低,负载过重,电流就大,可能导致设备烧坏。

网友O:
谁说是直流电机呀?你搞的懂吗?不要误导人家好不好!

网友O:
谢谢楼兄,明白了。

网友J:
仁兄你两个月之前就发表过了,怎么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