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变频器可以接带电容的单相电机吗?

网友A:
普通的三相变频器是不可以的;

网友B:
我接过普通电风扇,也没发现有什么问题。估计只能说不宜。

网友C:
单相电机有不是用电容起动的,有电容的就不行,电容会过热克后爆炸。
我见有人试过。

网友B:
普通电风扇都是有电容的,但外在表现肯定是感性。在资料上说的应是不能接容性负载,很多人就理解为不能有电容。跟着就是人云亦云,一个破烂变频器也值不了几个钱,我就是接上去让它炸,可是它不炸,转得好好的。

网友D:
曾见过有人把220V的水泵接到变频器(输出3相220V),结果电机的电容爆了。

网友E:
不可以的。因为电容的容抗会随电源的频率变化而不同,普通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是根据工频50HZ计算出来的,所以当变频器输出频率与电机额定频率相差较大的情况下运行的话,可能会损坏电容或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风扇都是有电容的,但外在表现肯定是感性。在资料上说的应是不能接容性负载,很多人就理解为不能有电容。跟着就是人云亦云,一个破烂变频器也值不了几个钱,我就是接上去让它炸,可是它不炸,转得好好的。
有谁规定风扇的电机就一定是电容起动的.普通的起动电容如果接变频器很容易炸的,而不是看是不是感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普通电风扇都是有电容的,但外在表现肯定是感性。在资料上说的应是不能接容性负载,很多人就理解为不能有电容。跟着就是人云亦云,一个破烂变频器也值不了几个钱,我就是接上去让它炸,可是它不炸,转得好好的。
是吗?好个机会我也试试。

网友G:
北京同森单相变频器可以做到。
二、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罗庄西里13号楼(东达写字楼)516室 邮编:100088
电话:010-82358279 82350371 82358278转808
传真:010-82358278/82350371转802 E-mail:tstd518@163.com
联系人:韩健康 网址:www.tonsent.com
清华同森 厚德载物 自强不息!

网友H:
不允许,那样电容,逆变单元会因发热量大而损坏。

网友I(2011-08-07):
我倒不认为电容会影响到变频器的损坏,(反正不用自己出钱买)最主要的是变频器的缺项电流保护,电机一运行就报警!!!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