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CUP314,cp343-1,cp342-5三个模块组态到一个机架上,CP343-1连接到以态网上,CP342-5连接到profibusDP上(另外挂到profibus上的还有CPU424-2(主站),cpu315-2DP作智能从站,还有两个远程模块,一个变频器全部都是西门子的产品)

其中CPU315是通过DP口接到profibus 上去的,这个很容易就可以把它作为424-2的从站组态好。。。
但是CPU314没有DP口,是通过CP342-5接到profibus上去的,我没有办法将CPU314像315一样作为424的从站组态到profibus上去……我怎么样才可以做到呢?

如果我想把314作为PROFIBUS上的一个冗余的主站我又该怎么做呢?

xiongwei.xw@163.com
小弟初涉工控,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CPU424是西门子400PLC哪个型号,新出的?怎么从来没有看见过?

楼主:
楼上的老兄,实在惭愧,我写错了,应该是CPU412才对!!!

不好意思,见笑了!

网友A:
和组态从站的方法一样。唯一的不同就是DP地址是双击342-5后设置的。

网友B:
关于西门子cup314作为从站组态连接到cpu412主站的方法:

软件编写要注意事项----在cpu412的程序OB1或OB35组织块里,

CALL  "DPRD_DAT"                  // SFC 14, read data from cp342-5!
      LADDR  :=W#16#0          // This is start input address in cpu412!
      RET_VAL:=MW2
      RECORD :=P#I 0.0 BYTE 28

CALL  "DPWR_DAT"                 // SFC15, write data to cp342-5!
      LADDR  :=W#16#0          // This is start output address in cpu412!
      RECORD :=P#Q 0.0 BYTE 28
      RET_VAL:=MW4

同样, 在cpu314的程序OB1或OB35组织块里,

CALL  "DP_SEND"                   // FC1, send data to cpu412!
 CPLADDR:=W#16#100         // This is hardware address 256 of cp342-5!
 SEND   :=P#M 10.0 BYTE 28
 DONE   :=M1.0
 ERROR  :=M1.1
 STATUS :=MW2

CALL  "DP_RECV"                 // FC2, recieve data from cpu412
CPLADDR :=W#16#100       // This is hardware address 256 of cp342-5!
RECV    :=P#M 50.0 BYTE 28
NDR     :=M1.2
ERROR   :=M1.3
STATUS  :=MW4
DPSTATUS:=MB6

网友B:
关于西门子cup314作为从站组态连接到cpu412主站的方法:

硬件组态注意事项----在cpu412的Hardware Configuration中, 从硬件库 PROFIBUS DP/Configured Stations/S7-300 CP342-5 DP目录下, 你可以找到已经组态的S7-300站. 点住该S7-300站, 将它挂到CPU412的DP网络上. 然后, 你就会看到S7-300站已经位于DP网络上! 再往S7-300上添加一些Universe Module等模板. 注意Universe Module模板的起始地址与地址长度, 在调用SFC14/SFC15的时候, 要添写这些数值.

楼主:
楼上的大侠,多谢你的指点,我回去按你的方法再做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