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编程问题.

楼主(2006-05-19):
不要见笑,我是一只菜鸟,还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这个问题我想了好几个月了.
问题是,我想在触摸屏上设定一个时间,如13:38,到了这个时间PLC有个开关量的输出.
PLC是CJ1M-CPU23.触摸屏是用WEINVIEW-MT510,
为了表示达谢送上几份资料(欧姆龙)QQ:468912942

楼主:
小弟我实在没有办法了,

网友A:
你看看你的PLC有没有时钟功能就可以了

网友B:
触摸屏上的时间存在内部寄存器将寄存器内值与常数比较然后输出

楼主:
我这个PLC时钟功能肯定是有的我就是不知道这么用,平时就用点很简单的开关量控制一下,想再深点,触摸屏上的设定这么存到PLC中去啊,时钟功能用怎么写入PLC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