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PID

楼主(2006-05-19):
做STEP7的FB41的PID程序时,是先做程序还是先建立数据背景块

网友A:
程序没有,数据背景块绑到什么地方去呢???

楼主:
每一个PID程序要有一个数据背景块,不是吗?
它的数据背景块是做程序之前建立,还是做完程序之后建立

网友B:
建立PID时同时建立数据块

网友C:
当你添加FB41后,就可以建立对于FB41的数据背景块。然后再调用FB41编程。这样当需要输入背景块的时候就可以直接填入已建立好的数据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