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I/O分配

楼主(2006-05-19):
各位大虾,请教一下三菱FX2N系列最多能扩展8个,但每一个的扩展输入.输出编号怎样分配?是不是第一个扩展的输入规定是X1开头,第二个扩展的输入规定是X2这样啊?还有A系列,Q系最主多能扩展几个?请教各位了............

网友A:
没有最多8台扩展的限制;
FX2N点数不能超过256点,另外DC24V及DC5V电源容量够的话就行了;
A/Q地址相对复杂一些;

网友B:
FX2N系列最大可扩展输入为256点和输出256点,X0-X7\X10-X17\X20-X27\X30-X37
Y0-Y7\Y10-Y17\Y20-Y27
A系列有多种型号,不同型号的输入和输出点数不一样,有I/O软元件256点,I/O软元件512点,I/O软元件1024点.I/O软元件2048点,I/O软元件8192点,16点和32点输入输出模块.
Q系列有I/O软元件8192点

网友C:
xo-x7   x10-xx17

网友D:
在FX2N中,扩展编号是根据扩充模块插的位置来决定的,
插在主机后面第一块扩充的编号是从主机的最末编号继续延下去的,FX2N系列中的I/O编号都是8的倍数,也是以八进制来编址的.同样第二个扩充模块是以第一个扩充模块的最末I/O编号延下去的,如:主机是80MR的输入点最末尾是X47如果扩充输入模块的第一个输入点就是X50....Y点也一样....特殊性模块不影响I/O地址编号
A/Q的I/O地址是以十六进制的来编号的,如果插槽中有空槽系统会按缺省值十六位来计算,插了I/O模块的系统会自动识别此模块的I/O数占用的点数(16/32/64)
能支持最多插多少模块由它们的主机型号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