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OMRON I/O分配

楼主(2006-05-19):
各位OMRON大虾.请教一个问题:我看了东南大学的视频教程,那老师说30点CPM1A PLC输入点是00000~00011,00100~00105共18点,看起来是十进制.输出是01000~01007,01100~01103共12点,这儿是八进制的.其他的扩展单元编号也是一样.
请高手们小弟解答一下>我是初学的.见笑了......

网友A:
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继电器的编号都是由5位数组成,前三位为通道号,后2位为位号.每个通道有16位,而你上面讲的只是欧姆龙公司做PLC的时候这样做的I\O.我是这样理解的.见笑了!!!

网友B:
不管是输入还是输出,继电器的编号都是由5位数组成,前三位为通道号,后2位为位号.每个通道有16位,而你上面讲的只是欧姆龙公司做PLC的时候这样做的I\O.我是这样理解的.见笑了!!!

回覆精簡有理。

楼主:
I/O分配
首先多谢这位大虾的指教,那也就是说OMRON的输入是十进制的,可以出现如00008.00009这种输入?它不会像三菱的输入那样是八进制,不能出现X8.X9的. 但为什么输出就是八进制的呢,没有出现01008.01009这种?这就有点不明白了....
 请教了....

网友C:
0.8
0.9

网友D:
OMRON是以16进制计算的;
所以输入、输出有8、9、10、14、15;
但绝对不会有16、17等;

CPM1属于小型机,点数都比较小,输入为0~11,输出0~7;

楼主:
多谢7楼的指教了

网友E(2007-10-01):
请教OMRON扩展I/O是否如何编程?我是生手,见笑了。

网友F(2008-12-11):
我也新手呢
跟到学习哈,基本的都不懂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