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

楼主(2006-05-19):
工厂天车主线用380伏控制用36伏可以吗?

网友A:
你控制什么东西呢?

楼主:
控制三相电机!请求帮助

网友B:
当然可以,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楼主:
谢谢,那位有这方面的图纸啊借用一下0311-86024092

楼主:
不会烧毁线圈吗?

网友C:
不需要把,天车里的控制线路电压是从控制变压器上出来的,不会触电的,你在变成36v就不用了吧,没有必要了

楼主:
我现在是380的,我要从新改造成36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