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看了挺多关于谐波的帖子,又关于谐波产生机理,又怎么抑制谐波。但是我有个疑问,这变频器出来到底谐波含量有多少?当然变频器不一样,产生的谐波多少也不一样,但是这个各次谐波占总体的大概有多少?有没有个国家标准?这个各次谐波又是按什么规定的,是以幅值呢,还是能量?真心希望各位大牛告知一二,以解心中疑惑。

网友A:
可以使用滤波器来改善;

楼主:
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网友B:
这样的帖子已经很多了,变频器的综合损失一般超过10%。能源转换效率损失一般在3%以上;谐波损失可以达到10-15%。
前段时间以治理谐波为幌子骗钱的,一般都可以实现12%左右的局部节能。就是屏蔽谐波实现的。(实际没有节能)
国家标准首先就没有人执行,再者没有监督形同虚设。而且是指对电网的危害部分,这是大有空子可钻的。

楼主:
我想看看这变频器出来的谐波对电机的影响,所以我想知道的是具体的各次谐波的含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帖子已经很多了,变频器的综合损失一般超过10%。能源转换效率损失一般在3%以上;谐波损失可以达到10-15%。
前段时间以治理谐波为幌子骗钱的,一般都可以实现12%左右的局部节能。就是屏蔽谐波实现的。(实际没有节能)
国家标准首先就没有人执行,再者没有监督形同虚设。而且是指对电网的危害部分,这是大有空子可钻的。

我想问一下,通过屏蔽谐波是能让电表真的少走字吗,如果能,减少了浪费,那还不是节了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