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cj1m微分指令不执行,为什么?
第一次循环指令不执行
那位高手能帮帮我

网友A:
这不好说,很可能和程序有关.你把相关程序写出来,大家看看.或者ningzi2004@163.com.

楼主:
LDNOT 0.00
TIM 0000 #10
LD T0000
DIFU(013) 1.00
END(001)

网友B:
你怎么知道没执行?从编程器上是看不出的,你不妨加个KEEP指令到DIFU输出锁存一下,就知道是不是执行了

楼主:
谢谢四楼的高手!今天就是这么做的,成功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