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请问各位前辈,西门子6SE7026-oed61变频器进行速度控制和矢量控制是否有开关量输入点切换,如何设置?是否有电机再生发电监控?

网友A:
这个装置是变频器,所以只能电动,不能发电。如果要发电,有两种方法:第一,此装置加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组成能耗制动的发电功能。如果想再生发电,即发电能量回馈电网,第二,改用整流-回馈单元+逆变器组成的系统。那么,楼上的这个装置就不能用了。

楼主:
请问楼上前辈,我只是想监控电机运行状态,是在电动状态还是发电状态。(使用能耗制动)我如果想对电机扭矩进行控制,是用P486控制吧?还用对P443控制吗?是否有扭矩/转速切换控制点。

网友A:
看装置的说明书(AC版)中的功能图,r3、r31、r4、r5这4张图既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了。
关于电动-发电信号,只有自己想办法解决了。有许多种方法可以获取。

楼主:
我看看,不明白的地方在请教前辈吧。

网友A:
可以。最好说明你的控制意图和工艺要求。比如,这个系统是做什么的?采用的什么控制结构和方案。现在遇到的问题,想追求的目标,等等。

网友B:
给我一份吧,谢谢
20041031.com.com@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