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新买来一个S7-200,CUP224XP。AC\DC\RLY的
现接上220V电源,向PLC下载程序时出错,错误82。数据块和系统块能从PLC上传到或下载到PLC。

网友A:
程序中有地址超出了范围

网友B:
软件版本是什么?

网友C:
程序量如果超过的话也有同样的现象!

网友D:
程序有问题。试试编写一个最简单的程序下载看看排除是否为硬件故障

网友E(2006-06-22):
S7-200 CUP224XP 是西门子最近才推出的,编程软件目前只能用STEP7-MICRO/WIN4.0 SP3版本,一定要注意是4.0SP3以上版本

楼主:
呵呵,6楼的大侠说出了问题的所在。

网友F(2007-10-08):
谢谢.我也碰到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