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本人正在作毕业设计,现在遇到一个关于接近开关的问题,想了很久没有任何的结果,只好到网络上寻求高手指点一下。在此多谢了!!!!!!!问题是:

我在机器上安装五个接近开关(三线直流),检测靠近的金属,老师说要作一块板子,接近开关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就考虑了两种可能性(公共端接正或负),所以在板子上加了一个跳线,这样公共端就可以和正或负极连接了。以上是老师的意思(可能我的表述有误)。
1. 我的问题是接近开关的输出端还要和电源的正极或是负极连在一起吗??为什么啊??
2. 我做的板子有5伏供电和24伏供电,那么这两个电源的公共端也要连在一起吗???
   也就是不同的控制板之间的公共端都要连在一起吗???????

写的有些长,,本人很急切,希望能谅解!!!!!

楼主:
怎么突没有传上来啊??

网友A: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是去问你的老师吧。不知道你的老师还会做什么。如果他说不出就让他下岗吧。中国的闲人太多了。

网友B:
常用的接近开关',棕+蓝_黑输出
不同的电源要共地.电压范围一般6-30V军可工作
板子就免了直接接线,有板子更爱出毛病,多哥东西多哥故障点

楼主:
我想各位还没有明白我的意思,特别是3楼的哥们,首先谢谢你回贴。
确实我说的不是很明白。
不是我的老师不会,是我自己不会,但我有不能去问我的老师。
我是一名在读的研究生,老师只提出问题,剩下的就全靠自己作了。
以前学的和现在作的有很大的区别,所以作起来有些困难。

最后还是希望各位多多回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