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引风机的问题

楼主(2006-05-19):
一台6吨锅炉,配一台30千瓦电机的引风机使用对轮连接风机叶轮.还配有一台11千瓦电机的鼓风机,由于近期维修锅炉维修结束后运行引风机测量电流达75A.后把风桶拆下电机只连接一个直径1米的风轮,电流高达150A,后采用把引风机进风口的进风量减小的办法才使电流达到56A.但现在锅炉工反应引量不够,引风机空载电流20A.4级电机,额定电流56A.维修时换过轴承,
请各位指教:为什么引风机可以直接连接直径大于转子数倍的风轮!
               而现在电流达到了额定电流但引风机为什么风量不够!
请教: 锅炉引风机的工作原理!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A:
相序可能反了

楼主:
相序没有接反!

网友B:
风门方向是否装反?
把风门装载出风口试试

网友B:
进风口开度对电流的影响不如出风口对电流的影响大

楼主:
出风口没有问题,进风门如果全部打开,电机电流会达到75A.如果把风门拿掉只有叶轮电流会高达150A.原来没有维修时比较正常,锅炉维修厂来大修以后就这样了.我想是不是在维修锅炉里面的时候哪里出了问题.这台锅炉引风有除尘系统.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解达!!!

楼主:
很失望!很失望!很失望!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这个问题!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能解答 这个问题!!!

网友C:
检查烟囱的清灰口关好没有,风门大小是否合适。
引风机是靠负压才能工作的,不然烧了没商量。熄火期间不要开引风机,试开也不要超过一分钟。
还有,你的除尘系统是什么方式,如果是液体旋流塔就没什么影响。是烟室除尘就会有影响,要清理干净。
换了轴承后要做动平衡,顺便看看偏心风室(就是风叶的外客)与烟囱的连接处有无积尘。
如果在维修前就风压低,还要清洗锅炉本体烟道,烟室,火管等。

网友D:
如果你肯定认为风机本身没有装错的话,
那应该就是锅炉内的风路不通的原因了!!!

网友E:
注意一下进风门导向

网友F:
《引风。鼓风对调。8吨沸腾锅炉。55KW鼓风。45KW引风》。风叶变形没?风门调节大小?

网友C: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没有,弄好了把原因告诉大家。

楼主:
锅炉还是原来的锅炉,只是更换过锅炉内的管路!原配的引风机就是30KW,鼓风机就是11KW!东风锅炉厂生产的同意11楼引风机的靠负压工作的,我们单位的生产锅炉是用5天停2天,没有办法啊!我现在采用的办法是在星期1锅炉刚点火时把引风机风门关小,把鼓风机风门关小,当锅炉正常起压后再把引风机风门打开,电流基本上是52A左右.还听机修工说可能是引风机进风系统有开口的地方,还需要进一步查找,没有办法,原来都干什么去了,一有点问题就说电机有问题!否则也不用我去想引风机工作原理的问题了,现在连管设备的领导都不高兴了!觉得我多管休是.无奈!!!
谢谢各位的帮助!!!
众人拾柴火焰高!!!

网友C:
你们是什么出渣方式?链条出渣机要注意沉渣箱的水位,过低是会漏风的,这是最容易疏忽的地方;出风口重点检查烟囱底部的清灰口和除尘系统的门是否关好。如果电路电机确定完好的话,就是风路了,总会查出来的。要注意的是,你更换了轴承,不管是电机的还是风机的,肯定要做动平衡,平衡不好必然影响电机运行,严重的可以烧坏电机。

网友G:
电机换了?若换了极数对?

楼主:
链条出渣机的沉渣箱的水位没有问题!出风口也没有问题!我认为应是风路的问题!
现在经过这几天的使用电机的电流已经降为50A以下!
谢谢19楼的帮助!!!
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H(2007-03-29):
风机电流大的原因
人们最容易混淆的问题是风机叶轮的安装方向,您的风机经检修之后重装叶轮时,方向装反了。而一些人往往把错误的安装方向误认定是正确地。

网友H:
叶轮装反表现为风量小,电流大。

网友I:
进风道漏气,或风道堵塞引起引风量下降但一定要用风门控制风量

网友J:
电机和风轮之间的耦合器 有没有问题?
通风管道有没有问题

网友K:
通道可能有渡塞

网友L:
我以为是锅炉检修后引风风道有问题,如不是那就是引风机电机配小了。引风机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设备,由风机壳和风轮组成,风量由进口或出口控制。风门开度大风量就大,电机出力大电流也大;风门开度小风量也就小,电机出力也小电流小。我不敢想象你们是怎么把个电机光装个风轮给开起来了的?有没有刮台风的感觉?

网友M:
wo mei you jie cuo guo .sor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