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简单的说,接近开关的输出端还要和电源的正负极相连吗???
内部的原理图是什么样的啊???
请指点!!!

网友A:
接近开关的电源和信号有一个是公用端,一般红色为电源正,黑为电源负,黄为信号正,公用电源负,有的计数器等表计在内部已连接好,直接将三根线与表计连起来就行了,具体接线方法自己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