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我所使用的是KUKA KR16机器人,主要用于焊接用途.在使用中我们用一个矩形的工件做试验,要求工件变动位置后焊枪依然能跟踪焊缝.但在实验中,似乎很难实现,工件位置变动后,机器人有时都不能寻找到预定的search点.一开始我以为是搜寻范围没设置好,但是后来发现把搜寻范围调大以后依然不行.不知道是否跟程序中的correction命令有关?不知道有哪位达人可以告诉我下correction命令应该如何使用,是否在每个search命令后都要执行下CORR命令?如果可以的话可否给一段touchsense的程序做下示例.

网友A(2006-08-08):
请教一下,焊接轨迹不是由各个点组成的吗?各个点不是事先设定好的吗?那么到达焊接位置的时候,机器人怎么能够知道工件位置发生了变化,又怎么自己去根据工件变化的方向去改变焊接点呢?我很愿意和你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B(2010-08-15):
刚刚接触机器人焊接,个人觉得工件位置变化应该是定量的吧,要是这样的换,新的焊点位置应该可以通过坐标变换得到,不知道LZ觉得如何,其实我还没有怎么接触焊接的实际操作,很菜的,LZ不要见笑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