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的问题,急

楼主(2006-05-19):
一台140KW的电机,一直运转良好,今天发现三相电流不平衡,分别为  250A    240A    315A,测量直阻平衡,为0。2欧姆,绝缘也良好~电压也平衡,请教会是什么原因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A:
注意匝间绝缘是否良好

网友B:
测电机接线端子上的三相电压平衡吗?(不是控制柜上的三相输入电压哦)

楼主:
电压平衡,就是从电机端子处测量的,匝间绝缘没问题吧,测量的绝缘电阻没问题啊~~望指点~

网友C:
应是匝间绝缘故障,在大电流和强电压的情况下,绕组较薄弱的绝缘点会出现匝间短路,而用普通的直流低压万用表是测不出直阻在工作下是否平衡的

网友D:
我想知道输入的三相电压是不是平衡的?还有就是是不是接到电机运行的时候,在线测量了发现三相不平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