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19):
功率100千瓦要导线要用多少平方的

网友A:
按公式380/220V:S=PL100/y380平方U的百分数
S-----平方毫米;P----功率;L-----线长(米); y-----线的导电率(铜:54米/平方毫米);U------允许电压损失百分数。

网友B:
电机电缆选择
塑料(橡胶)铜电缆长度小于80米推荐值,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仅供参考)
2.2K一下=1平方毫米
3K=1.5平方毫米
3.7K-5.5K=2平方毫米
7.5K=2.5平方毫米
10K-15K=4平方毫米
18.5K=6平方毫米
22K=10平方毫米
37K=16平方毫米
45K-55K=25平方毫米
75K=35平方毫米
90K=50平方毫米
110K=75平方毫米

网友C:
4楼所说甚对.

网友D:
功率的1/2

网友E:
VV3*70

网友F(2006-06-24):
50不够最少70短路电流要考虑

网友G:
电机长期工作用90mm。

网友H:
按电流来算,1平方4-6安

网友I:
各位,一个80平方的商铺,有空调还有其他照明,其电量大概是多少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按公式380/220V:S=PL100/y380平方U的百分数
S-----平方毫米;P----功率;L-----线长(米); y-----线的导电率(铜:54米/平方毫米);U------允许电压损失百分数。
可以列举例子说明吗???

网友K:
考虑0.8的功率因数话:铜芯50、铝芯70比较保守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电机电缆选择
塑料(橡胶)铜电缆长度小于80米推荐值,交联聚乙烯电线可以适当减小。(仅供参考)
2.2K一下=1平方毫米
3K=1.5平方毫米
3.7K-5.5K=2平方毫米
7.5K=2.5平方毫米
10K-15K=4平方毫米
18.5K=6平方毫米
22K=10平方毫米
37K=16平方毫米
45K-55K=25平方毫米
75K=35平方毫米
90K=50平方毫米
110K=75平方毫米
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