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我们这的一台柴油发电机,1500KW,当启动后,转速达到正常,却无电压输出,不是低,而是无电压输出,请问都有什么什么原因会造成无电压输出,谢谢了~~~

网友A:
你没有说明白!你只说明了发动机正常!别的现象如发电机的情况!

楼主:
呵呵,这个问题我弄懂了,是发电机控制盘的一个PT保险烧了,导致AVR监测不到电压所以不断给发电机励磁,导致最后发电机过磁停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