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如题,环境是DOS下用TC。哪位大人知道的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网友A:
到这里下载焊接资料:http://www.maihanji.com/dd?id=233&u=1537
保证是好东东!

网友B(2006-07-06):
我上2楼的当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环境是DOS下用TC。哪位大人知道的指点一下啊。谢谢了!

如果改成485后是点对点的通信,应该可以用的。 如果改成485后是点对多点的通信,那就需要采取轮询的方式,并且加上终端设备的编号。原来的软件就不能直接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