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5-20):
我的电扇是宝马牌遥控电扇,开机后,指示灯都是正常的,前面的导风页(电控)也可以转,就是扇页不转,我把启动电容拆下来量也是好的,电扇里面还有个电路板,用来控制电扇转速,导风,风类等,这个电路板我就不太懂了,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小弟万分感谢!!!

网友A:
除非你把电路图贴出来!

网友B:
直接接上试试

网友C:
你把风扇拿来我给你拆开看!如何?呵呵

楼主:
我在电扇上只找到了这个电路图,说明书上的也是这样的,请各位高手帮帮我,小弟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D:
短接。没办法。《原电路板测各脚电压》。

楼主:
只有短接这一种办法了吗?短接不能调风速了哦~~~
还有没有哪位大哥有别的办法啊?

网友E:
1:送回厂家修
2:找家电修理铺修
3:若不想执行前两项,则自己修:
    第一步:测出电路板电路图;
    第二步:分析原理(可以把图贴出来,大家帮你分析)
    第三步:但愿能修好......^_^

我估计,此电路板原理和吊扇电子调速原理或调光灯原理差不多,不难。祝你成功!

网友F:
我觉得你可以把那个电板去掉,用一个多挡位开关实现调速

网友G:
那、是一块调速板吧

网友H:
既是电工这个就要好好想想办法,应该可以解决吧!多用脑有好处!

网友I:
我认为你准好是把电机拆下来通电看看电机转吗?如果转的话说明电机是好的,有问题就在控制电路上也就是那快集成快上了。要么拆下电机后,空载通电,看输出有没有电压,这样一看你就明白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只有短接这一种办法了吗?短接不能调风速了哦~~~
还有没有哪位大哥有别的办法啊?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K:
看电机没事,就去换一块电路板吧.